板载8738声卡小问题,但是硬是解决不了。求助!

楼主(2009-10-09):
一客户的电脑就是麦不能用。声音都正常。主板是华硕A7X266。板载的8738 PCI 6CH -MX声卡。
我下了很多驱动,都没有解决。记得应该是驱动问题,但是就是这么一个小问题,难了我很久。大家有没有什么高见?

网友:
应该是你哪里没有设置好吧

网友:
声音正常,不应该是驱动的问题,看一下设置。如果仍然不能解决,再检查接口

网友:
别告诉我是麦没打开:音量控制,属性,麦克风

网友:
如果不是低级错误,,,那就是麦坏了

网友:
不是麦克风坏了。

网友:
回楼上的:哪里的设置有问题,能不能具体说说

网友:
也许应该:检查硬盘是不是有错误或者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