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754主板跑d5

楼主(2009-10-09):
一块华擎k8upgrade-NF3主板跑d5,内存供电正常,测内存插槽B2 ,B3 , B4,B72,B82,接地,查资料B2,B3,B4是SPD地址线,B72是逻辑阵列地址,B82是地址线,线路在插槽底下看不到,它们都通到哪里了,是桥坏了吗,是nForce 3单桥的,请高手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换个U试一下,我遇到过U有问题的出现内存不过。

网友:
恩,就是通桥的,桥挂了。

网友:
地址线接地了,北桥可能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