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教师指导一下!主板装到机箱里面就开不了机

楼主(2009-10-09):
各位教师指导一下!主板装到机箱里面就开不了机
拆下来放桌子上面就没事,可以正常开机,头一次碰到!

网友:
如果你没有把机箱到主板的线插错的话,无非是:
机箱的开关有损坏,reset短路或POWER ON开路;
装在机器里主板扭曲;
机箱螺丝引起短路。

网友:
是的,放到机箱后不连pwoer on ,reser等线,用镊子短接power on,看是否能开机,碰到过开关损坏的,听说,reset建坏也会导致不开机

网友:
机箱 的开机REST都没问题,外接开机也不行,拆下来就好用!·

网友:
你这种情况我遇到过两回~

两次都是联想的机箱,装别的板子的出现这种情况,最后都是再换别的机箱解决的。

网友:
主板 和 机箱 接触不好!

有短路 么!?

网友:
垫层报纸,我一般就这样搞。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俺也经常这样搞  呵呵

网友:
如果你没有把机箱到主板的线插错的话,无非是:
机箱的开关有损坏,reset短路或POWER ON开路;
装在机器里主板扭曲;
机箱螺丝引起短路。
引用 网友A:

张先生的回答相当全面..我老是碰到RST短路不开机的.

网友A:
张先生的回答相当全面..我老是碰到RST短路不开机的.
引用 网友B:

偶老是碰到开关短路的.将开关装在RST上.原来的开关空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