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BGA内存,拆焊、植珠----123

楼主(2009-10-09):
拆焊:
      先要加适量的助焊剂,使它从边缘渗到锡铢中间去,要最低的风量,先从颗粒四周加热PCB,然后再吹颗粒,颗粒活动了,迅速地拆下。切忌风量过大、温度过高、时间过久。这样拆下来的颗粒,不易损坏颗粒和PCB上的焊盘,用尖嘴烙铁和吸锡带将焊盘清锡、置平,备用。
植珠:
    有两种方法:1,用修手机万用钢网中适合于为内存植锡球的那个网,将那个小网剪下,专用。将手机钢网清洁后罩在已经置平焊锡的颗粒上,在网孔中均匀地涂抹上锡酱,用刮刀或手指抹平,用风枪最小的风量300度左右的热风烘烤,待钢网孔内的锡酱成球状且发亮时,移走风枪,摘下钢网即可。2,用修内存专用的钢网或手机钢网都行。先在颗粒上均匀地涂上一层薄薄的助焊膏,再将钢网罩在平完锡的颗粒上,视网孔大小而定,将适合的成品锡球在网孔内摆放好,用镊子轻压一遍,使之与助焊膏粘合,然后用最小风量烘烤,至锡珠轻度熔合在颗粒的焊盘即可。
焊接:
    在植完球的颗粒和PCB的焊盘平锡后分别涂上薄薄的一层助焊膏,按PCB上的颗粒基准线摆放好颗粒。用最小风量先加热PCB上颗粒的四周,然后,加热颗粒的锡珠,第 一次加热要时间短些,使颗粒定位即可。然后再用助焊剂渗入颗粒的锡球中间。第二次用风枪加热,在颗粒的四个面,最小风量依次向锡球上加热,待焊接牢固,要用低温热风(关掉加热开关)续吹,半分钟后,移走风枪,自然冷确即可。注意,第二次加热是助焊,一定要掌握好时间和火候。
以上操作,全部在金属板上平放进行,不需要其它任何辅助工具。
BGA的内存,修好后基本上看不出维修的痕迹。

遇到两边带牙的2代BGA颗粒,你该怎么办?--自制钢网
找来5元一张的手机钢网,要孔径0.5的那种。其中有和2代颗粒球距相等的方型网孔阵列。将这个用剪刀剪下。
剪齐9排网孔,上端要保留一定富余的钢板,用做连接。再将中间的3排网孔剪掉。使之呈“冂”形状。然后现将剩余了6排的钢网用锉刀仔细修整平滑,刚好插入BGA颗粒的焊盘上为宜。
不要向我索要图片讲解,要通过抽象的文字来理解技术,这是维修人员必备的基本工。谢谢合作。

网友:
如果版主能够放几张图片就最好了

网友:
强烈建议上图 给我们这些新手学习

网友:
这心的写的非常仔细,比我师傅 都教的好。
最小的风量300度左右 --以前没注意。

网友(2009-11-13):
关键是2代的内存用什么软件测试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置顶帖,不能我一个人把置顶占全了吧?

网友:
这个不适用BGA机器的啊?
麻烦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