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865GBF/D865PERC复位灯常亮

楼主(2009-10-09):
INTEL D865GBF/D865PERC主板,用诊断卡测试复位灯常亮,无CPU核心电压,测电源管理芯片ADP3168上无PG信号,请问复位灯常亮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
ADP3168上的PG信号是如何产生的,是输入还是输出的??

网友:
没有主供电当然没有PG了,只有在核心电压正常的情况下才有PG

网友:
回复 网友A:

ATX电源上的PG信号为5V正常,ADP3168上的PG与ATX电源上的PG有什么联系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