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5公板关机自动开机

楼主(2009-10-09):
915公板关机3秒左右自动开机,硬关机正常,就是短接PW正常,进系统关机,关完机3秒左右自动开机,正常启动,IO。晶振,晶振电容更换过,电源更换过,系统换过,开机电压,REST电压,都正常,现在不知道怎样下手啦,请教啦

诺天工作室 -6 重复发帖

网友:
关机自动重启有时是BIOS设置的问题,经厉过一次,你在BIOS里有关电源管理设置这一项,设下看

网友:
我设置过啦,而且还原啦也一样,我的是进系统关机完,就是风扇完全停3秒左右以后才自动开机

网友:
把BIOS里的网卡、键盘、鼠标开机功能全部关了;查一下绿线到IO的线路,看一下有没有电容,如果有,拿下试试。

网友:
v好的,我试下,到时结果怎样再和你们分享

网友:
关了,也一样,绿线到IO的线没电容,而且PW-ON到IO电容也容过,现在又不知道从
哪下手啦

网友:
顶上,同行们帮忙分析下呀

网友:
换个好点的电源,还有就是你那电压稳不

网友:
IO  72脚直接到绿线吗

网友:
是的,电源这些我都换过,就是不知道怎么下手啦,开机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顶上,高手们帮忙呀

网友:
看来是搞不了啦,高手们还有没办法,说下应该从哪下手啦

网友:
我手上就有一块845的就是这种情况,我认为是南桥问题。没有维修价值,关机时看到黑屏就把电。

网友:
硬关机正常,可以判断不是由硬件方面的问题引起。
系统关机重新启动,多半是因为操作系统调用BIOS程序,给I/O(或者南桥)的关机信号出了问题。

你先把主板放下电,看能解决不?不行的话就刷BIOS。

网友:
我14L所说要在排除操作系统是不正常的情况。

网友:
系统重做过,BIOS放过电,也重设过,本人还是怀疑主板的问题,就是BIOS没刷过,真是难搞呀

网友:
那你不刷BIOS看看~~~

网友:
BIOS刷过啦,还是一个样,不会是南桥的问题吧

网友:
我好象搞过类似的问题,是装系统解决了。

网友:
CMOS 里面的  wakeup  的东西全关了 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