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三星显示器补焊后不显示的故障

楼主(2009-10-09):
这个显示器先前是这样的一个故障,开机半个小时后屏幕慢慢边蒙蒙的,字体看不清,越看越眼花,想想以为不是虚汗就是高压包有问题了,拆开一看虚汗的不是很厉害,不过还是补焊了一下,以为搞定 了,结果接上电源跟数据线屏幕不显示,晕死了,
点了根烟,想想会不会是高压包刚好就坏了,下午去买了一个一样的型号回来换上,还是一个现象不显示,没思路了,量了主板上的行管C极有58V,开关管,二极管全部量了没有坏,大家帮忙看一下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你判断高压包坏了?是不是开机的时候没有听到高压的声音?

我觉得你应该先把补焊的地方检查一下,是不是有的焊连上了~

网友:
我已经检查几遍了,绝对没有连焊,而且已经补焊几遍了,开机的时候听到有高压的声音,就是不显示,没思路了

网友:
你说的这故障像是显像管老化........

网友:
如果真是显像管老化的话,那应该起码可以显示才对啊,现在连显示都不显示

+

网友:
显示器哪一年的?

调高压包有没有反应?

网友:
行管接阻尼的电压只有58V正常吗?行管不是要有145V才能正常启动吗?开机的时候听到高压启动的声音,按道理来说已经正常工作了,但是不显示,高压包是新的,已经调过,还是不亮。

网友:
换个尾座试试

网友:
一定是连焊了,我徒弟也经常犯傻!

网友:
连焊的概率大

网友:
连焊感觉应该是不可能的了, 我检查了几遍,又把焊过的地方从新焊过一遍了,大家帮忙看一下行管58V是不是正常,开机已经听到高压启动的声音了,就是不显示

网友:
调高G2电压看看.

网友:
调高G2电压看看.
引用 网友A:

G2的线是从主板出来的,高压包不带G2线,应该是没办法调的了

网友:
故障已解决

故障解决 了,安装高压包的时候我太大意不小心忘记把回馈电路的线焊回去,导致走了不少弯路,特别注意的就是焊回去的时候不要焊反了,这个问题解决了,不过还有一个问题又出现了,颜色偏蓝,好像缺少绿色一样,释放板全盘补焊过,还是一样偏色,怀疑IC LM2469不良,但是没有配件代换,明天买回来换上试试

网友:
修东西时候不要自己觉得好像偏蓝,要么没有要么有,肯定才好下结论!!

网友:
修东西时候不要自己觉得好像偏蓝,要么没有要么有,肯定才好下结论!!
引用 网友B:

颜色偏蓝。而且尾座全补焊过

网友:
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