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航嘉电源输出电压低

楼主(2009-10-09):
绿线5伏输出正常。短接后,风扇不转。测黄线12V电压为7伏左右,红线为3伏左右。请问大家应从哪里查起?

网友:
黄线有7伏为什么风扇还不转?

网友:
检查次级整流输出,看看整流管是不是不良,滤波电容失效。

网友:
今天查了上面说的几个地方,还是不行。换339也没有起到作用。

网友:
风扇没问题,可能电压不够,它才不转的,拆下来接到12伏电压上,它是好的。
又换了两个大电容,还是不行。郁闷了。不知查哪里好了。

网友:
和我的那个差不多,我的是12V电压只有10点几,风扇转一下不转,换了12V的那个电容就好了,就是那个16V的电容。楼主试试看。电容上面看正常,拆下来看下面坏了。

网友:
好了,修好了,小毛病,却费了大事。在和339相连的地方,我也没注意是哪个脚。有一个VR1的可调电阻。
在觉得没办法时,想着试下调节它,电压发生了变化,看来此处对输出电压的调节有着重大作用。几经调整,终于顺利调到适当电压了。
多谢楼上各位的支持!

网友:
对啊,7伏风扇应该转。
引用 网友A:

我测试过,风扇要12V才可以转,10V都不行

网友:
我试过将风扇改接在+5V档可以转,转得慢;我现在是把风扇黑线接在+5V上,红线接在+12V上即7V工作。目的是既保证散热,又静音。其实冬天接5V都可以,长时间使用,出风只感觉是温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