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七彩虹k8t800-l 1.4版本主板

楼主(2009-10-09):
求七彩虹k8t800-l   1.4版本主板  bios型号

网友:
我想帮你,可我没有

网友:
你试试看。

网友:
楼上的朋友,我要的是型号,这个板上块没了

网友:
左上角那粒就是了。。。。。图片放大了看不清。。。。。应该是 39 或 49 系列。。。。。

网友:
板子上 有 么!

自己  再 仔细 看看(正反面都要)找找!

网友:
你看bIOS文件大小 512K的是4M的,一般用49LF004B就可以了
还有39SF0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