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老本进WINDOWS自动断电

楼主(2009-10-09):
一台SONY 的F350老机器,在DOS下面一切正常,但是只要进WINDOWS,还在滚动条的地方就会自动断电。断电后,把电源拔掉再插就会好。
我判断是主板CPU供电有问题,不知道是否正确。各位师傅给点好的意见吧。谢谢。

网友:
你先看下散热怎么样 。。最好先把风扇彻底清扫下  涂点硅脂
在试试掉不掉电了

网友:
你如果真觉得是CPU供电有问题你可以测一下CPU供电是否低或是下降呀!

网友:
硅脂多呢。而且发现散热器有点微温。PII级的CPU核心电压应该是多少?就算是电压不正常,为什么会自动断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