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管理芯片哪个脚是VRM-GD信号?

楼主(2009-10-09):
在这个PDF资料中找不到VRM-GD信号啊?

网友:
19脚,文档上标示得有呀

网友:
回2楼19脚PGOOD信号是进电源座红色5V的第4脚啊,在资料上看到VRM-GD是进南桥的吗?

网友:
你说的那是电源端口8脚的灰色线,那是PWROK信号/VRMPWRGD是 CPU电源正常信号:这个信号直接连接到CPU电源管理芯片,该信号正常表示VRM是稳定的,它直接进SB

网友:
这个16脚的TL494CN怎么没有PGOOD信号脚

网友:
它是电源驱动IC,不是电源管理IC,当然没有PGOOD了呀

网友:
是这样的,谢谢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