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J加电不亮!! 急死了。。。

楼主(2009-10-09):
接到机器开机电流到0.9几    因为这款机子是独立显卡板!怀疑是显卡板虚焊,所以摘下来重新值锡球  结果焊完之后故障依旧!接着又加焊北桥 加焊完故障依旧!  客户说 以前经常出现时亮时不亮,说是拿吹风机在笔记本底部吹下就能好!过段时候又坏了! 这次吹不好了,拿过来修了! 不知道是不是显卡让客户给吹坏了!又没有显卡芯片换上试下!!求高手支招!!!!     在此先谢了!!!

网友:
请问板子上BIOS上的白条型号,今天我有修了一台Z99,不过板子是A8JN的,显卡问题,换了显卡就OK

网友:
把显卡摘下来时有没有测量阻止多少?
显卡焊在主板上阻止又是多少?
用测出来的阻止判断下显卡的好坏!

网友:
有时修显卡阻值是0,但也是能亮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这机器估计是显卡的问题哦,你看下面板的指示灯亮的正常不,硬盘灯是否在闪

网友:
是A8JE的主板!! 硬盘灯是常亮的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独立显卡板的连接处你刷一下
或者是那连接的针脚处补焊一下在试试

网友:
现在发现一个新问题!大家帮忙分析下!  现在我把这款机子装起来了!
开机后电流到0.99就不动了!  但是如果一直敲右上角或者大小写键那一片的键盘 机器就可以亮了!
而且开机后工作正常!!  非常郁闷!!

网友:
那还是什么地方虚焊,显卡芯片没坏

网友:
华硕一般都还是算好修的啊

网友:
故障总算是找到了!!!
既然是一直敲着键盘就能亮,我就怀疑是不是管理键盘的芯片出问题了!拆开后发现键盘接口下面 有个芯片的1234脚被腐蚀了!当时特别的兴奋,心想问题总算找到了!看样这机子是进过水了!我就用酒精把腐蚀那几个脚清洗了一下 然后抹上助焊膏用风枪加焊....焊完后就迫不及待的试了下!结果涛声依旧!非常郁闷! 我就用万用边测被腐蚀的那四个脚有没有断线的 结果测出被腐蚀的第四脚断线了!找跟导线连上   一测机  OK了!!!
总算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此感谢各位了!!   希望我把我的维修经验发上来对你们能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