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长城FLX-1801-P电源主开关管2SK1940替代型号

楼主(2009-10-09):
一长城FLX-1801-P电源,试机时烧毁主开关管2SK1940,有哪位师傅知道这个管子的替代型号吗?先谢了!

另外,这种电源不是号称最高180W的吗?怎么只带了不到50W的负载就烧掉了?难道是没盖好盖子没得风扇吹的缘故?
感觉2SK1940的散热片实在太小了点,当时没加负载的时候只是感觉辅助电源的散热器有点热,短接绿线一段时间也没感觉主开关管的散热器有热的感觉,怎么一加负载两分钟不到就烧掉了?

网友:
2SK1940 N-FET 600V 12A 125W,找个参数一样的换上吧。这种小电源散热能力差,不装风扇上假负载烧了一点都不奇怪。

网友:
刚才看到有个长城ATX-230SD,他的主开关管用的是K2996,他的最大输出功率为230W,
而长城FLX-1801-P最大输出功率为180W,那么是不是可以用K2996代换2SK1940呢
虽然这两个玩意个头相差很大,而且K2996是全塑封的

可以代换吗?手头没有多余零件,附近也买不到零件

网友:
可以试验一下,不过要有烧毁k2996的心理准备。理论上说这种小电源的开关管7A都够了,人家台达的250w都是用10A以下的场管。不过设计不同,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