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机问题

楼主(2009-10-09):
故障.  第一次开机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没有图面.在安下重起才能进去/

网友:
检查显卡和主板的相关部分~

网友:
检查一下内存条(重新插拔或擦拭金手指)或显卡及连接线

网友:
这个故障我碰到过,冷开机无显示,重起一下就行了,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用替换法试试,主要怀疑主板 显卡 电源。

网友:
能不能说的更准确点吗?  这样的问题最多会发生在那里?

网友:
一是主板,二就是接触不良。这俩个的可能性是最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