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hp)dv3000笔记本点不亮了

楼主(2009-10-09):
今天接了个com(hp)dv3000笔记本

现象: 点不亮,但电源灯亮 硬盘灯亮一下 CPU风扇正常并有微热风 显示器无任何反映 无任何声音提示 另外 关机前提下 只要插入外界电源,电源灯就亮 长按4秒能关闭电源 和开启电源

   由于客户不让拆机,说是别人的机器,要商量一下,所以没确定问题所在,看看大家对这样的现象是怎么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独立显卡的,应该是显卡空焊。集成显卡的,应该是北桥空焊。

网友:
电流能上到多少
这款本子 应该是显卡虚焊导致的   V3000和V2000都有这个通病  显卡爱虚焊

网友:
dv3000的机子显卡虚焊是通病

网友:
dv3000的机子显卡虚焊是通病,这种机子就是散不好,虚焊历害了就和你说的一样一样的。

网友:
这是机子的通病直接跟客户报价吧

网友:
是的确实是通病,我这近遇到好几台了,不过搞好了有一两台返修的,郁闷啊

网友:
一般就是显卡问题,不能拆那还修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