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清除BIOS密码大全-联想系列

楼主(2009-10-09):
今天从网上看到一一片维修文章 的能修破解联想密码有帮助-转帖
笔记本电脑清除密码的方法一般有四种,分别是:通用密码、跳线开关、BIOS电池放电、笔记本厂家提供的特殊方法

一、通用密码
通用密码不是每个笔记本厂家的机器都有,目前有通用密码的机型有。
ASE:
昭阳7100、7110、7000:通用密码为 maximum
昭阳7200、7500、7550、6600:通用密码为 6475457
CLEVO:
昭阳6100、6200、6220、6230:通用密码为 659835
COMPAL:
30B3和30W的通用密码相同:blvjch
适用机型:昭阳 1200、1210、1250 、8350、8360、8365等。

二、跳线开关
FIC :
5600、5650、5660、5750清除密码跳线开关是SW3-4,即SW3的第四个开关。
具体方法是将电源及电池去掉,将内存盖板卸掉后即可看到SW3(靠近BIOS),将第四个开关拨到ON位置,再拨回原位即可(有的机型会重新启动)。
适用机型:昭阳6700、6800、7600、6895、7695系列。
A450清除密码跳线开关是SW6-6,位于内存盖板下。方法与5600系列相同。
适用机型:昭阳2100、6900、8010系列。
三、BIOS放电
上面介绍的机型清除密码方法比较简单易行,剩下的其它机型就只能靠拆开机器拔掉BIOS电池放电来清除密码了,因为涉及拆机器,所以此方法是最麻烦的方法也是清除密码最基本的方法。

四、笔记本厂家提供的特殊方法
FIC 6000系列机器:利用特殊的并口短路环和清密码专用软盘。并口短路环的制作遵循以下原则:
PIN 2 to PIN 15
PIN 3 to PIN 13
PIN 4 to PIN 11
PIN 5 to PIN 12
PIN 6 to PIN 10
具体方法是将短路环接入并口,将清密码专用软盘插入软驱中,开机,看到软驱指示灯一闪即灭,此时密码已经清掉,断电重新开机即可。
适用机型:昭阳5200、6500、7250、6588、6500E。

SANYO机器设计独特,拔掉BIOS电池也无法清除掉密码,只能使用厂家提供的方法才能清掉:
USX3P:
昭阳8100、8200:厂家提供了一个专门清除密码的程序“password.exe”。
具体方法:1、将两台机器用串口线连接起来(另一台机器不限机型)。
2、启动另一台机器(不限机型)后执行password.exe,程序执行后屏幕会提示要求8100或8200开机。
3、将8100或8200内存盖板取下,找到电阻R87,用镊子将其短路,然后开机,另一台机器屏幕将会显示正在更新BIOS以及进度值,直到提示结束。
如果不行,多试几回。
SANYO FX-8/FX-8V:昭阳9000系列
FX-8和FX-8V的区别是PCMCIA和显示控制芯片不同,因此BIOS信息也不同。厂家为此提供了两个清除密码程序:PASSCL8(适用FX-8)、PASSCL8V(适用FX-8V)。这两种机器外观一样,如何区别呢?将内存盖板卸下,在内存插槽上有一行数字,第一位为“4”表示FX-8;第一位为“2”表示FX-8V。具体操作步骤为:
1、 制作清密码软盘(用PASSCL8制作清除FX-8主板密码软盘,用PASSCL8V制作清除FX-8V主板密码软盘)
命令格式:PASSCL8 /CRISIS 或PASSCL8V /CRISIS 按照提示制作完成软盘。
2、 保持关机状态(保证电池有电或接入AC适配器),软驱中插入作好的相应机型的软盘。
3、 将所有扩充内存拔掉
4、 如果主板是FX-8型 :用细针捅主机底部光驱附近的小洞,机器将自动启动并运行软盘中程序清除掉密码。
如果主板是FX-8V型 :卸掉内存盖板,短路内存附近电阻R991,机器将自动启动并运行软盘中的程序清除掉密码。
如果不行,多试几回。

昭阳S300系列笔记本电脑清除硬盘密码程序的使用说明:
1.需要有2台联想昭阳S300机器,一台正常,一台需要解除密码。
2.先启动要解除密码的机器,按F2进入BIOS设置,找出硬盘序列号,并记下前8位。
3.启动正常的机器,运行MASHDD2.EXE,会得到一个密码(注意大小写)。
4.再次启动有问题的机器,在提示输入密码的时候,输错3次,然后输入正确的密码(注意大小写)。
5.完成。
注意:该软件只能运用在联想昭阳S300机型上!!!

昭阳v6清除密码方法:
打开内存盖板,在内存边有两个J1小块,短接5秒中以上。

昭阳8500系列
拔掉CMOS电池,长时间短接COMS电池引角,即可放电。

昭阳X500(Cq12)
Pls open the DRAM door and short J1(location in the attach file) about 3 second at least to clear password.

昭阳70/81系列清除方法:
打开内存后盖,会看到6个DIP开关;将第四个DIP开关从OFF拨到ON,开机加电,再关机,将DIP从ON拨到OFF即可。

昭阳15
清除方法:拨掉CMOS电池放电;
CMOS电池位置:在触控板左下角;

MITAC 7233 产品
对应联想机型:15XX系列 跳线开关名称:SW2
SWITCH(SW2) 1 2 3 LCD 类型
ON ON ON 13.3 HITACHI TX34D61VC1HAD
OFF ON ON 12.1 MITSUBISHI 12。1 AA121SJ03
ON OFF ON 13.1 HYUNDAI HT13X14
OFF OFF ON 12.1 SANYO TM121SV-02L01
ON ON OFF 12.1 SANYO TM121SV-02L03(LVDS)12.1 MITSUBISHI 12.1 AA121SJ23
OFF ON OFF 12.1 SANYO HPA LM-JK63-22NTR
ON OFF OFF 12.1 SHARP LQ 12S1LH12
OFF OFF OFF 12.1 DSTN SR120522NTR

昭阳v70
1. 清除BIOS密码须通过主板上的4针跳线中的PIN1:(拆开键盘,位于键盘下)默认为OFF,拨到ON,进入BIOS进行设置,清除密码后,将跳线拨回OFF即可。
2. 指纹锁的强行清除,须拆下键盘,将指纹识别器与主板的连接线拔下;开机进入BIOS,将指纹识别功能Disabled,之后再将连线接回。

D500:
通用密码:teste

E600
内存第二个插槽处有个的跳线:J4(cmos_clr),找个镊子短接那两点一到两秒就行了!
T600
This section provides an easy step in doing system upgrades for your notebook computer.

Jumper Settings (For M285 / M288 Model)
This section provides a jumper setting lists of configuring the notebook.

Figure 2-5 Switch 5 Jumper Setting

Keyboard Type Select ( SW5 )
K/B Type Pos #1 POS #2
US KEYBOARD OFF OFF
RESERVE OFF ON
JP KEYBOARD ON OFF
UK KEYBOARD ON ON

Logo Select ( SW5 )
Logo Pos #3
RESERVE OFF
RESERVE ON

Password Override ( CMOS / RTC Data ) Jumper Setting
Password Override Pos#4
Password Normal OFF
Clear Password ON

i Before doing password override, take off AC adapter and battery first.

Main Board ID Select
Main Board ID Pos #5 POS #6
PCMCIA USE INTA# OFF OFF
RESERVE OFF ON
PCMCIA USE INTB# ON OFF
RESERVE ON ON

CD-ROM Master / Slave Select
CD-ROM Pos #7
RESERVE OFF
RESERVE ON

CMOS Clear Select
CD-ROM Pos #8
Normal OFF
Clear CMOS ON

i Pos # 8 is N/A Pin for reserve

2.3.2 Jumper Setting
SW6 / CPU VID SELECT (Only for M288 Model)

Figure 2-6 Switch 6 Jumper Setting

Processor Pins
PIN5 PIN4 PIN3 PIN2 PIN1 Vcc_max
OFF OFF OFF OFF OFF VRM output off
OFF OFF OFF OFF ON 1.100
OFF OFF OFF ON OFF 1.125
OFF OFF OFF ON ON 1.150
OFF OFF ON OFF OFF 1.175
OFF OFF ON OFF ON 1.200
OFF OFF ON ON OFF 1.225
OFF OFF ON ON ON 1.250
OFF ON OFF OFF OFF 1.275
OFF ON OFF OFF ON 1.300
OFF ON OFF ON OFF 1.325
OFF ON OFF ON ON 1.350
OFF ON ON OFF OFF 1.375
OFF ON ON OFF ON 1.400
OFF ON ON ON OFF 1.425
OFF ON ON ON ON 1.450
ON OFF OFF OFF OFF 1.475
ON OFF OFF OFF ON 1.500
ON OFF OFF ON OFF 1.525
ON OFF OFF ON ON 1.550
ON OFF ON OFF OFF 1.575
ON OFF ON OFF ON 1.600
ON OFF ON ON OFF 1.625
ON OFF ON ON ON 1.650
ON ON OFF OFF OFF 1.675
ON ON OFF OFF ON 1.700
ON ON OFF ON OFF 1.725
ON ON OFF ON ON 1.750
ON ON ON OFF OFF 1.775
ON ON ON OFF ON 1.800
ON ON ON ON OFF 1.825
ON ON ON ON ON 1.850
V21
CPU跳线

K6系列
This section provides an easy step in doing system upgrades for your notebook computer.

Jumper Settings
This section provides a jumper setting lists of configuring the notebook.

Keyboard Type Select
K/B Type Pos #1 POS #2
US KEYBOARD OFF OFF
RESERVE OFF ON
JP KEYBOARD ON OFF
UK KEYBOARD ON ON

Logo Select
Logo Pos #3
RESERVE OFF
RESERVE ON

Password Override ( CMOS / RTC Data ) Jumper Setting
Password Override Pos#4
RTC Battery Normal OFF
Clear (RTC) DATA ON

i Before doing password override, take off AC adapter and battery first.

Main Board ID Select
Main Board ID Pos #5
RESERVE OFF
RESERVE ON

CD-ROM Master / Slave Select
CD-ROM Pos #6
Master ON
Slave OFF

i Pos # 8 is N/A Pin for reserve

S60
CHKPW
DISABLE ENABLE
SW1-3 ON OFF

V71:
1:MODEM卡下面两焊点

K70:
Jumper Settings
This section provides a jumper setting lists of configuring the notebook.

Figure 2-5 Switch 5 Jumper Setting

Keyboard Type Select ( SW5 )
K/B Type Pos #1 POS #2
US KEYBOARD OFF OFF
RESERVE OFF ON
JP KEYBOARD ON OFF
UK KEYBOARD ON ON

Logo Select ( SW5 )
Logo Pos #3
RESERVE OFF
RESERVE ON

69系列
Jumper Settings
This section provides a jumper setting lists of configuring the notebook. The jumper switches are near the memory socket. To access the jumper switches, you may refer to section 2.3.3 for procedures on how to access memory socket.

For CPU with SpeedStep (Geyserville) technology
Pos#1 Pos#2 Pos#3 Pos#4 Pos#5 Pos#6
PIII 600 / 500MHz
SW4 On On On On Off On
SW5 Off On Off Off NC NC
PIII 650 / 500MHz
SW4 On On On On Off On
SW5 Off On Off Off NC NC

For CPU without SpeedStep (Geyserville) technology
Pos#1 Pos#2 Pos#3 Pos#4 Pos#5 Pos#6
PIII 450MHz
SW4 On Off Off Off Off Off
SW5 On On On Off NC NC
PIII 500MHz
SW4 On Off Off Off Off Off
SW5 On On On Off NC NC
Celeron 450MHz
SW4 On Off Off Off Off Off
SW5 On On On Off NC NC
Celeron 500MHz
SW4 On Off Off Off Off Off
SW5 On On On Off NC NC

CPU Core Voltage Jumper Setting
Low VoltageHigh Voltage SW5-#1SW4-#2 SW5-#2SW4-#3 SW5-#3SW4-#4 SW5-#4SW4-#5 SW4-#1SW4-#6
0.00v Off Off Off Off On
1.30v On Off Off Off On
1.35v Off On Off Off On
1.40v On On Off Off On
1.45v Off Off On Off On
1.50v On Off On Off On
1.55v Off On On Off On
1.60v On On On Off On
1.65v Off Off Off On On
1.70v On Off Off On On
1.75v Off On Off On On
1.80v On On Off On On
1.85v Off Off On On On
1.90v On Off On On On
1.95v Off On On On On
2.00v On On On On On

Vcore_det Jumper Setting (SW6)
Sw6 Pos#3
FC-PGA Processor On
Micro-PGA2 Processor Off

Logo Selection Setting (SW6)
Logo Selection Pos#1 Pos#2
No Logo Off Off
Reserved On Off
Reserved Off On
Reserved On On

BIOS Selection Setting (SW6)
Machine model Pos#3
A450 Off
A430 On

Keyboard Type Selection Setting (SW6)
Keyboard Type Pos#4 Pos#5
US Off Off
Japan On Off
Reserved Off On
UK On On

Password Override (CMOS/RTC Data) Jumper Setting (SW6)
SW6 Pos#6
RTC Battery Normal Off
Clear (RTC) DATA On

Before doing password override, take off AC adapter and battery first.

Password Override ( CMOS / RTC Data ) Jumper Setting ( SW5 )
Password Override Pos#4
Password Normal OFF
Clear Password ON

i Before doing password override, take off AC adapter and battery first.

Main Board ID Select ( SW5 )
Main Board ID Pos #5 POS #6
PCMCIA USE INTA# OFF OFF
RESERVE OFF ON
PCMCIA USE INTB# ON OFF
RESERVE ON ON

CD-ROM Master / Slave Select ( SW5 )
CD-ROM Pos #7
RESERVE OFF
RESERVE ON

i Pos # 8 is N/A Pin for reserve

L510
:打开键盘可以看到BIOS电池,拔掉BIOS电源线,即可。Please find the switch on Mianboard near printer connecter & audio DJ
connecter, mover the switch 1 to ON, then will by pass BIOS checking.
510 硬盘密码的问题,出于安全考虑,如果忘了,就要换硬盘,所以,务必要求客户牢记密码。

V80:

V31
Jumper Settings
This section provides a jumper setting lists of configuring the notebook.

Switch 1
Keyboard Type Select
K/B Type Pos #2 POS #3
US KEYBOARD OFF OFF
RESERVE OFF ON
JP KEYBOARD ON OFF
UK KEYBOARD ON ON

DVDSEL
Logo Pos #1
Select CD-ROM OFF
Select DVD ON

Password Override ( CMOS / RTC Data ) Jumper Setting
Password Override Pos#4
RTC Battery Normal OFF
Clear (RTC) DATA ON

i Before doing password override, take off AC adapter and battery first.

V32
将sw3的pin2 打到on就可以了,不过这个sw3比较难找,它的位置在主板的pc卡槽的里面,在modem卡下面,基本上放一下电和换块主板差不多。

E100
拔除CMOS电池。

K31/21
Keyboard Type Select
K/B Type Pin #2 Pin #3
US KEYBOARD OFF OFF
RESERVE OFF ON
JP KEYBOARD ON OFF
UK(GR) KEYBOARD ON ON

Password Override ( CMOS / RTC Data ) Jumper Setting
Password Override Pin #4
RTC Battery Normal OFF
Clear (RTC) DATA ON

Before doing password override, take off AC adapter and battery first.

CD-ROM Master / Slave Select
CD-ROM Pin #6
Master OFF
Slave ON

Pin # 1 & # 5 are N/A Pin for reserve
Y810如何清pwd
键盘接口处有跳线,将SW1拨到8即可clear bios pwd
S180如何清pwd
SW1 4
Password Normal OFF
Clear Password ON
Y520 BIOS 密码清除

To switch "SW1","1-->ON", we can by pass the password checking.
(beside audio DJ control panel FPC connecter)

K71:
拔CMOS电池,如果不能清除,需要将电池的两个接口短路(时间比较久)。

E360
Dip Switch (SW3)
KeyboardSelect1 Bit1Refer to the below table 1.K/B controllerPort 60*1
KeyboardSelect2 Bit2Refer to the below table 1.K/B controllerPort 61*1
Sign On Loge Bit3 Base on customer request K/B controllerPort 63*1
Password Bit4 This bit is for password override. ON: Override OFF: Available (factory setting)K/BControllerPort 64
For M/B version Bit5ReservedK/B controllerPort 62*1
Reserve Bit6ReservedN.C
CSEL Bit7ON : connect to GNDOFF : NC
RTC Clear Bit8ON : COMS SRAM ClearOFF : Reserved

网友(2020-09-16):
不知道E40-70的密码要怎么清除啊

网友:
这都多少年前的电脑了,市面上都没有了,都进博物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