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V的主板没复位,pg电压1.75V

楼主(2009-10-09):
cpu供电1.75V 时钟0.35V,没复位,pg信号1.75V。这种故障应如何下手?上CPU开机会风扇转一下就停,然后又接着风扇转,又停······循环。
已解决,答案见16楼
cpu
cpu供电

网友:
是哪家的主板啊?是精英的吗???

网友:
可能是内存的事

网友:
可能是桥虚焊吧
你先强制开机看他掉不掉
在强制开机的状态下 摸下有没有什么芯片发烫什么的
还可以不插CPU的四针 开机看看 方法很多啊

网友:
瑞信小万
是这款主板,内存插好了。

网友:
金臣电脑维修
是精英的,请指教!!!

网友:
即然内存插不好会出现此故障那楼主把内存取下看看有没有复位啊,不插内存应该不会影响到CPU的复位把

网友:
芯片组供电正常不?

网友:
LZ讲的没有复位.是不是指的没有CPU_REST?
ECS板子一般不停的自动上电断电,常见于不过内存的故障!

网友:
我这也有一块这样的主板 845GV M2 方正电脑的,故障和你是一样,换过IO,南桥,强行加电CPU不复位,上假负载,复位正常。还没有修好。

网友:
上了内寸 在测了 要不老起机!!

网友:
怎么老是没有结果啊 闷

网友:
复位形式是哪一种。

网友:
己解决了,是内存有问题了,换了个条子搞定,走了许多弯路。精英的板子真奇怪!

网友:
我今天也搞定了两块这样的主板。其实就是内存问题。

网友:
看来以后先判断是不是内存问题先 谢谢提醒 学习了

网友:
老大还是换一板内存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