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雷人的液晶显示器在我的手上产生了~~~

楼主(2009-10-09):
一台老的联想液晶显示器不通电,由于此机很老,是2002年的产品,那个它的电源板产生12V和5V供电的放在底座与注晶屏中间的支持部位!此板做的很小,且很难拆开进行维修,实在没有法子直接拿一个电源高压一体板去代用,由于大没有地方放就放在液晶的外面!
先看看原来的电源板:
正面,上面有那个铁块非常的难拆掉,不拆了~~

反面

由于用到5V电压,所以用一般的外接电源不行,外接电源只有12V电压的输出还少个5V,代用的电源高压一体板有12V和5V输出,就用了它!

由于此板放在外面,与液晶显示器脱离,总不能让它祼体放在外面吧,这个客户触电了就不得了哇~~
我也没有空去为它单独做个“家”,就用一个简单的耳机空塑料壳子来做它的家吧,大家可以看看图!
这样使用给人的感觉很变扭,哪有这样用液晶显示器的哇,我和客户打了招呼,客户说没事,只要能亮就行,这个机子主要是用在机械上面做测量东西时显示用的外购无所谓,所以就产生出这么一个怪胎液晶显示器,哈哈~~~

网友:
为何图片上传上去了显示不了呢???~~~

网友:
图挂了啊,什么都看不到

网友:
图片看不到呀,没发好还是怎么了。

网友:
晕啊,没图片好我看什么嘛?

网友:
板子挂在外面很危险的哦

网友:
我在这儿重发一下吧~~~~

一台老的联想液晶显示器不通电,由于此机很老,是2002年的产品,那个它的电源板产生12V和5V供电的放在底座与注晶屏中间的支持部位!此板做的很小,且很难拆开进行维修,实在没有法子直接拿一个电源高压一体板去代用,由于大没有地方放就放在液晶的外面!
先看看原来的电源板:
正面,上面有那个铁块非常的难拆掉,不拆了~~

反面

由于用到5V电压,所以用一般的外接电源不行,外接电源只有12V电压的输出还少个5V,代用的电源高压一体板有12V和5V输出,就用了它!

由于此板放在外面,与液晶显示器脱离,总不能让它祼体放在外面吧,这个客户触电了就不得了哇~~
我也没有空去为它单独做个“家”,就用一个简单的耳机空塑料壳子来做它的家吧,大家可以看看图!
这样使用给人的感觉很变扭,哪有这样用液晶显示器的哇,我和客户打了招呼,客户说没事,只要能亮就行,这个机子主要是用在机械上面做测量东西时显示用的外观无所谓,所以就产生出这么一个怪胎液晶显示器,哈哈~~~

网友:
你是先传图片再加文字的吧? 我这样弄了几次都没有图片,郁闷,重新编辑重新插图吧

网友:
还是没图,我要看图。

网友:
12V上面直接加一个大功率的7805变出5V来

网友:
图片看不到,我这里有台99年的17寸IBM一直闪下跳掉,我直接扔垃圾桶了,什么配件都找不到,接口不配,屏重的要死

网友:
图片还是看不到呀!!!!!!!!

网友:
晕还是看不到啊~~??!!我图片放到QQ空间里了~~~

我去找个能存图片的地方,然再发一次~~晕死~~

网友:
一台老的联想液晶显示器不通电,由于此机很老,是2002年的产品,那个它的电源板产生12V和5V供电的放在底座与注晶屏中间的支持部位!此板做的很小,且很难拆开进行维修,实在没有法子直接拿一个电源高压一体板去代用,由于大没有地方放就放在液晶的外面!
先看看原来的电源板:
正面,上面有那个铁块非常的难拆掉,不拆了~~

反面

由于用到5V电压,所以用一般的外接电源不行,外接电源只有12V电压的输出还少个5V,代用的电源高压一体板有12V和5V输出,就用了它!

弄好后的样子~~~

耳机壳上的纸板正好用起来,哈哈~~~
最后为防止触电,注上标语~~~

由于此板放在外面,与液晶显示器脱离,总不能让它祼体放在外面吧,这个客户触电了就不得了哇~~
我也没有空去为它单独做个“家”,就用一个简单的耳机空塑料壳子来做它的家吧,大家可以看看图!
这样使用给人的感觉很变扭,哪有这样用液晶显示器的哇,我和客户打了招呼,客户说没事,只要能亮就行,这个机子主要是用在机械上面做测量东西时显示用的外观无所谓,所以就产生出这么一个怪胎液晶显示器,哈哈~~~

网友:
这次一定能看到图片了吧?!!!

网友:
呵呵显示器多了个降落包了。其实有电源板体积很小的,12V 5V输出 看图

网友:
楼主你真高

17楼的兄弟   俺还在你那买过配件

网友:
哈哈,给小液晶挂了一个“饭盒子”~~~~

反正客户说不在意外观,只要能亮能用就行~~~

网友:
一开始传的图片没有用,后来把图片放到QQ空间还是没有用,最后还是再传了一次~~~

网友:
外面的12V和5V是接到裡面的那裡呢

网友:
  牛人  那高压部份不是浪费了吗?

网友:
这样子搞,亏楼主还想得出来··高,实在高··

网友:
是的高压部分浪费了~~~这个电源高压一体板当时买了50元,算了高压部分就不用了主要是用到5V,12V

网友:
修好就考虚到安全,不要这么随意!没事客户倒没关系,有触电发生时他会第一时间找你理论!不必的烦事!

网友:
至于那么麻烦吗?这个电源板其实很好修,就是爆电容而已,拆开也很容易
有2个简单办法:
1,用12V电源,加一个DC-DC 12V转5V的模块就行了
2,自己用的话就从主机电源引3根线过去就行了

网友:
前两天刚搞了个这种小电源,三星17寸老屏,触发电压就被拉低,拆开一看25v电容爆,换了电压就正常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拆开很难~~~~有几个管子也连在好个铁块上,铁块本身有4外点焊在板子上,然后几个管子也焊在板子上~~~

所以偷懒直接搞了这个~~~

网友: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网友:
哪位有12V 和 5V 一体式的适配器?

网友:
这要是小孩看了感兴趣的话,用手去拿,那会不会有什么不测

网友:
用12V显示器变压器,内部加一个1084的5V电路。你这样太危险了,电路自已查去。(作一根电源线取电脑电源取电也可以,不过没法收钱)
外置硬盘盒电源看有没有合试的。

网友:
丢脸啊!这种维修水平!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兄弟你水平高?????!!说说你的意见和见解及解决方案!!!

网友:
外面买个同样的代用电源板,才几十块钱.

有必要这样改吗? 触电了你就死定了

网友:
其实楼主可以不用这么麻烦的。用个7805做个5V 不就行了。那个铁块正好做散热用。我做过,没问题。

网友:
7805输出的5V功率肯定不够。。不能用的。。办法有很多。不过楼主这样改也太难看了。

网友:
同意25楼观点,有些钱赚不得地。

网友:
LZ牛啊,这都做出来,但是安全问题还要考虑

网友:
这个客户是厂里的不是家用的~~~主要是放在工作台上用于显示机械测量用的~~所以没事!!!要是家用我就得想法子搞好了!!!

网友:
哥们 牛逼呀!哈哈

支持一个!

网友:
很久以前修过,当时还没有卖通用电源板的,我记的当时是拿2.5寸的移动硬盘的外接电源改的,也是12V5V。把原装电源板的地方挖大点,把代换的电源板扣出来正好装进去。

网友:
现在有卖12V5V电源板的了 在20多块钱

网友:
强!就一个字,我直说一次

网友:
这个联想的显示器的电源从维修的角度来说,的确是有一点难度,但是花点功夫还是可以修好的,有时候可能要稍微改一下电路。从赚钱的角度来说,象楼主这样能搞好也是可以的,毕竟是修好了。

网友:
你还不如直接粘在显示器后背,方便又节省空间

网友:
回复 网友C:

也想来着,不过当时用的线太短了,长度不够~~~

网友:
还不如用个AT或ATX的电源直接代换上呢,尺寸跟你的差不多,安全性可高多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楼主很懒惰!事情不是这样干的,这样搞很容易让别人误会你技术上只是个三脚猫或爱偷懒,呵呵。

网友:
楼主自找麻烦吧。是你没有好好去找。

5V,12V内置和外接电源大把的有,功率也足够液晶使用了。

网友:
这个好拆,你自己看看,要连同开关管一起拆下的

网友:
看不到图片啊。楼主从新上传一下吧

网友:
哈哈,说是没事,要是把那个给电挂了就会回来找你啦

网友:
偷懒的结果,其实修好原来的电源也不难,可能更省时间!或者用12V的外置电源,原来的电源处加块12V转5V的板(很多坏驱动板都有锯下来用省钱)。

网友:
这个是电源应该很好修的啊。一般换2个小电容就好了,嫌拆散热片麻烦,就把散热片剪掉一部分就好操作了。最多把输出部分的2个稳压二级管拆了。拆个散热片怎么都比你改个电源轻松吧

网友:
牛人

这样都能接受

网友:
我也修过,是直接从ATX电源转出来的,朋友用了一年多还好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一次这样的液晶  没修好

网友:
真整啊!!!这也行

网友:
我这也有个联想的,和你的差不多,开了一段时间就暗屏,几秒后又亮,是芯片过热导致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