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位师傅,休眠开关怎么找

楼主(2009-10-09):
大家好,老听说,休眠开关爱闹事,导致不开机,或是黑屏,那么各
笔记本
哪个键是休眠开关,是什么图标啊,怎么找,在按键中如何区分啊!
笔记本

网友:
晕倒,这个问题本来是很简单的,可是让我跟你解释那就有点难.
不同机器的休眠开关在不同位置,并且结构原理也不同,有的是机械的,有的是电磁的.

网友:
有的本子上有休眠快捷键 标志像个小房子 有的没有快捷键的就是FN加F1或者FN加别的 是一个月牙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