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液晶显示器灯闪不开机

楼主(2009-10-09):
17寸液晶显示器灯闪不开机,输出电压5V和12V也随着波动,高压板断开还是不开机,电源块LD7575,光藕817,431换过,故障依旧,电容也没有鼓包现象,不知道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引起这个故障,大家帮一下,谢谢

网友:
驱动板坏了。。试试不接驱动板。看电压正常不。或者接个通用板看正常不。。很多事都是要试和用替换法是很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接驱动板电压也是那样,有节奏的波动,能听到电源 吱-吱的响

网友:
电源 吱-吱的响,查电源板 主开关管 次级整流二极管。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主开关管 次级整流二极管都看过了,高压板也断开过

网友:
把电源的虑波电容换掉试试,我修过一些电容虽没有鼓包现象但它的容量是0的

网友:
把负载全断掉试试。只留二极管和滤波电容。如果还是一样的话,守先查稳压电路。如果没问题再查反馈电路。4。7UF50V或1UF50V电容代换一下,还有反馈电路的二极管和电阻都引起电压波动的。

网友:
6# 广东良 这个电容也换过了,不好呀,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