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问笔记本做桥问题

楼主(2009-10-09):
笔记本做桥。是单单桥底下局部预热好。还是全板预热好。。。。。。我看人家高手上下各一把风枪。就可以搞定成功率很高。我下面全板预热反而没有好么高呢。

网友:
做桥还要提前预热吗?
没遇到过!

网友:
随便你,两种都行,笔记本主板多数不怎么变形。 无铅的大桥最好全板预热。手工8205做,用了2年以上,95%以上都成功(其实是都成功的,包括像带显存的无铅显卡),爆芯片很少,一年会有几个做爆,主要是水分和那种BGA基板薄的,还有全胶封的显卡芯片、内部点胶 那种比较容易坏,。PCB板做到气泡的从来没有过。

实在不爽你可以搞个两温段的预热台嘛。也不是什么难事。

网友:
如果没有专业BGA焊台,一般在芯片底部加热到一定的温度,再上面加热,这样的话成功率高一点。

网友:
我的意思是说是全板加热过去还是单单桥的下面局部预热就行?

网友:
全板预热更好一点

网友:
全板加热,要不容易变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