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1934S艰难的维修 求助

楼主(2009-10-09):
客户拿来时时暗屏  由于客户要的紧  于是就马上换上代用高压条  当时没问题  客户拿走了
可是 用不了多久 高压条就坏了  以为是高压条质量不好  就换了几个  总是坏  换了几个
  怀疑是电源功率不够  后来外接电源板 也是一样
高压条上开机电压有时候被拉低带1.5V
拖到今天 换上非常优质的高压条  用了很久  不过高压条升压线圈很烫
拷机三个小时后 还是坏了 断电了  外接的电源板线圈很烫 用温度计测有100度 无语了
应该不会是灯管有问题吧
刚怀疑灯管时就下班了  明天去试试

网友:
如果是灯管坏了,那也不好测啊

网友:
是啊  这是该过线后的

网友:
如果线圈热的话,那你只能换灯管试试,或在外面接上灯管试试,好了就换进去

网友:
这机子。我修很多啦。。。。把电源板上的25V和16V电容全换掉就好了。。。

网友:
哦     不好意思    好像发错区了

网友:
外接灯管吧 在看看热不热了

网友:
高压板线圈发热,灯管问题

网友:
学习中      ``````~~~~~~~

丹桂飘香 -6

网友:
呵呵 看看你的电源板 看看你的高压条 好好的一台显示器被你修成山寨版的了 这台19显示器的驱动板需要的5V电流很大 你的电源板满足不了需要 而且还带个高压条 使用时间稍微长一点 电源波动大 直接就烧高压条了

网友:
电容问题?还是灯管问题,楼主也得说下大家参考

网友:
我也有个这样的机器,学习中。。。

网友:
我也有LG1934亮一下就黑,电源是好的,高压电路也是好的,因为我用其它牌子的屏测试过都是好的。后来我发现是灯管坏了,可我换了4个灯管后还是不行啊?我在想会不会是高压线碳化了呢?

网友:
查查有沒有漏電的地方

网友:
谢谢大家   已经解决了!!
是灯管的问题  换灯管后就没事了

网友:
供电高了 或者是灯管漏电

网友:
可能是高压条和灯管的供求电压不一致,差别在引起的

网友(2009-11-08):
我现在手里就有一个和你一摸一样的机子,故障也是一样,高压已经改了,温度很高,把我打的胶棒都融了,根据楼主说的方法,我现在就换灯管实验下

网友:
灯管微漏电  我还遇到灯管严重漏电还能亮 你用手摸下屏不管哪个地方旁边铁皮也这样 就灭了 反复这样 换了就OK

网友:
的确是灯管的问题。你用 一个一千多伏的直流电源(测三极管峰值电压那个电压正好)串上电流表直接点亮灯管,那个有问题的灯管比正常的灯管电流大。

网友(2010-01-04):
我也有一提这样的.我把版装其它机上用.一点问题都没有.是哪里引起的...

网友:
又是W1934 ,这个屏还是先换灯管吧。我也搞过几个都是换了灯管修复的,关键是弄好灯管连接线。这个屏的灯管焊接有问题,好多都是虚焊。

网友:
前两天我也接到一台,故障是用一小时左右暗屏灯管不亮。后来换了灯管就OK了

网友:
真是碰巧,我今天也修了一台这个机器,也是换了高压条,烤机2个多小时就烧高压板了,拆开里面温度极高,照大家的经验明天我也换换灯管试试。

网友:
灯管的接线可能对地打火 或是灯管老化 造成这样的结果

网友(2010-03-02):
灯管问也会这么严重吗。灯管有问题不就点不亮了吗

网友:
是数字版吧  缺色 造成的

网友:
外挂灯管烤机~~~看看热不热

网友:
这机,灯管和高压板易坏

网友:
我也是遇到此问题换高压板就烧了……后来换了灯管,还是亮灭,再换上高压板才OK

网友:
我也遇到开机一会就保护了,搞了很久最后换灯管搞好

网友:
是灯管漏电,我修过好几台,灯管和高压条都要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