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200的本子,开机报警三声滴后停顿一下再滴一声

楼主(2009-10-09):
昭阳E200的本子,开机报警三声滴后停顿一下再滴一声,内存拆下用橡皮擦过,内存槽洗了一下,不起作用,把内存拆下,不插内存开机也是三声滴后停顿一下再滴一声? 麻烦修过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个机器北桥虚焊了,你压北桥试一试吧,有条件的话加焊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05年修这个笔记本很多啊,不过说起来这款笔记本还可以的

网友:
先加焊内存槽,量一下内存有没有供电到。

网友:
谢谢几位朋友,我试试看!

网友:
修过一个这样的机器,北桥,内存插槽都搞过,没有解决,最后还是刷BIOS才搞定的,可以试试/

网友:
怎么会有这么霹雳的消息嘛!

网友:
这个机内存朝爱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