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772S 场管TDA4863AJ负压没有

楼主(2009-10-09):
AOC 772S ,显示屏上三分之一处一条横线,不是正中,场管TDA4863AJ第4脚-8V负压没有,这个负压直接从高压包经一个二极管来的,折了场管也没有这个电压,其他正常,请问哪么才能有这个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负12V滤波电容25V1000UF换了就好!

网友:
这款机子,电源输出变压器没有负12V的输出,是直接从高压包来的负压,有个电容我换过了的

网友:
如果连这个电容都不知的话,就不用修机器了

网友:
查高压包到场块的电路

网友:
晕,不是写清楚了,高压包到场管就一个二极管,换过了也没得

网友:
量一下高压包的那个脚,看对地是通的不,772的显示器,这个脚容易虚焊,故障现像就是场幅小,补焊就行了。

网友:
对地通的,补过焊的,

网友:
本应是负压的有+3V电压

网友:
场管TDA4863AJ脚全部悬空有没有-12V??????????????????

网友:
没有,还是+3V

网友:
把场管折了也没有,还是+3V,我郁闷了,难道要换包??

网友:
你说的+3V电压是不可能的,如果那个管子 是好的,也没有装反,它就是负压(前提是高压部分工作正常),如果整流二极管穿了,是交流电,也不可能测出+3V,只有把那个二极管装反了,可以测量出正压,但是接反了应该是正的十几伏,不能是3V,而且滤波电容也会受不了的。
你有没有跑过线路,真的都通?

网友:
这个负压怎么会修不出来.

肯定是电路板断线.或者二极管装反了.

网友:
都不知道怎么说了,就这么点电路都还搞不明白。晕哦

网友:
二极管绝对没反

网友:
电路跑了N遍了,不然还在这里发啥,求助啥

网友:
之前问你,你说高压包的负压输出脚对地是通的,那就排除了断路的可能,如果短路,行部分工作就会不正常,所以这两点都能排除,这样,只要行部分工作正常,它就会有电压输出的,就算是轻微短路,至少也是会输出低一些的负压,怎么会是正的3V呢?
建议你还是仔细查一下线路吧!重点检查3、4、5脚的外围电路元件。

网友:
从高压包上绕个线圈也能搞出个负12出来啊!就不信有楼主说的这么邪乎!晕,大家都被你搞晕了期待楼主真实的结果!!!

网友:
故障排除了,对不起大家了,把那个二极管换个大功率的就可以了,上次换的也是折机的,重新换个新的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你忽悠吧,你使劲忽悠

网友:
呵呵 是二极管不好

网友:
恭喜  恭喜

网友:
原来是代换不过关。是不是你用了低速管?要快恢复管。低速管在高频电路中由于不能及时截止,会反向击穿产生电流。

网友:
还是不出电压你就用一导线在高的磁芯上绕个5-6圈,在一头接地,一头接一二极管整流滤波直接接到场IC上看看 !!!!!!
这样的问题应该是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