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NF4主板CPU温度升得太快,怎么解决

楼主(2009-10-09):
七彩虹NF4主板,开机CPU温度只有33度,运行几分钟后CPU高达90度,然后主板自动断电。
换过CPU散热器,各位师傅你们觉得还有哪些地方可以查一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cpu电容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查 散热器是不是很热,再查cpu座子里面的温度二极管,

网友:
换散热器了,不行查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将CPU电压设低点。检查更换CPU周边电容。

网友:
谢谢南塘秋朋友。已经修好。电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