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20s笔记本用电池不能开机....

楼主(2009-10-09):
我的HP6520s264八月份买的,最近一个月来发现用电池开机时开不了,插上电源适配器开机一切正常,开机之后拔掉电源适配器电池仍旧能够续航,电池电量100%,而且能够坚持2个多小时。用电池开机时,按下开机按钮,电源指示灯闪烁一下就灭掉,郁闷阿,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阿,那位大虾给分析分析?

网友:
一般都是隔离电路的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隔离电路的问题
引用 网友A:
[/quot
电源开机正常,电池充放电也OK。就是用电池不能开机。。。
隔离电路问题,可以说清楚点吗?
在线等。。。。。。。。。。。。。。。。。。。。。。。

网友:
怎么没人回贴呢?

网友:
换个电池试一下,开机讯间,电流很大的!

网友:
换个电池试一下,开机讯间,电流很大的!
引用 网友B:

换了新电池也是一样啊!

网友:
不是隔离电路,我个人觉得是电池启动电路,接AC启动和BATT启动是不一样的。

网友:
LZ这样等什么?
等到有人直接给你说:“换掉某IC,或者某场管,某电阻就好了”吗?真有这样的好事,搞维修就简单多了

先按照一下步骤来吧

1:拆机
2:贴上PCB板号
3:大家帮忙看能不能找到图纸
4:自己先对照图纸测量一下关键点的电压,电阻

网友:
有可能是IO呀,这个仔细查一下了,

网友:
可能是IO虚焊....

网友:
想什么来什么,谢了楼猪。

网友:
是不是电池接触性问题啊

网友:
隔离保护电路的问题。

网友:
楼主乃神人也

网友:
你们 也不看看帖子 再回答明明 是自用的电脑还瞎折腾 回复 了 也是白搭
送修 去

网友:
戴着超长超粗避雷针进来,笑喷一次又一次

网友:
应该是BATT启动电路的问题

网友:
3.3.5VALW电压产生芯片有问题吧

网友:
隔离保护电路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或者说供电切换电路出问题了,着重检查此电路的mos管或三极管是否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