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pu座虚焊,会道导至什么样? ■~■

楼主(2009-10-09):
cpu座虚焊,会道导不亮或要多次放电才可启动吗?
cpu

网友:
cpu座虚焊,会道导不亮 多次放电才可启动和CPU座没多大关系

网友:
我也觉得 放电和CPU做 不搭嘎!

网友:
不跑码,或跑码但死机!!

网友:
总的来说 ,CPU不工作 工作不稳定

网友:
奇怪地,按下就可以开机......

网友:
座虚焊可以导致:上电不跑码;档码;偶尔能成功开机但会出些问题如黑屏等

网友:
按下就能过那就是座虚焊有什么奇怪地?直接上焊台加焊,不行换座大佬

网友:
好多故障的 不跑码 CPU不工作的 等

网友:
其实cpu座出现虚焊的很多的,尤其是华硕和技嘉

网友:
现在风扇太次,坏少了到不正常了。

网友:
按按就会亮的,呵呵,一般我都喜欢吧座子换掉,那样返修就不高了

网友(2010-02-22):
花屏死机会跟CPU座虚焊有联系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