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T42不开机,修到无思路,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9-10-09):
一台T42,拿过来的故障是不开机。

拆开,量M电,3M,5M,1R2M,1R8M,1R5M,均有。待机0.02A

示波器量南桥32.768K的晶振,不起振。更换晶振,谐振电阻,电容均无效。

量RTCVCC有3.3V,VBIAS没有电压。更换两只南桥,情况一样。

量后续的信号RSMRST有3.3V,SLP_S4,SLP_S3,有3.3V电压,但无SUSCLK_32,H8的晶振有波形,但未转入跳波状态。

拆下南桥时按开关键,有触发的动作。

修到此时,有点晕了,想不出再做什么动作,请高手给指点下

网友:
你首先查下开机按键有无电压,电源控制芯片59脚送到电源管理芯片7脚的3伏电压有无,再不行换个EC看看

网友:
分析南桥为什么不起振

网友:
LZ水平比我高,不过我没有示波器,用频率计量过的好板的南桥32.768K晶振也不起振,不知何故。

网友:
这本子基本是南桥的可能性最大啊
你换的桥准不啊
是不是好的桥啊
向这种情况的话换南桥应该就好了啊

网友:
VBIAS没电南桥是不会起振的,你把这部分整出来吧.

网友:
VREF5_SUS,3VSUS,1.5VSUS,RTCVCC都有了,南桥也换了,不出VBIAS,实在有点想不明白了

网友:
我是出来打酱油的,关我鸟事啊!

学修板卡 -10 此地无酱油。。。。

网友:
RTCVCC有电压并不代表,没问题啊,量下阻值啊

网友:
参考以下内容:

先查TB62501的[42]脚大约23V [57]脚16V[59]脚3V[10]脚[11]脚RC震荡,

PMH4的[7]脚接收到TB62501的[59]脚送过来的3.3V开启信号后[25]脚[26]脚RC震荡再由[43]脚输出3.3V给TB62501的[63]脚跟[64]脚同时也给1631的[7]脚跟[28]脚作为开启信号,

TB62501有了开启信号后[52]脚输出总开启信号3.3V给1631的[23]脚,1631在[22]脚有16V[23]脚有3.3V,[7]脚[28]脚有3.3V后在[21]脚输出VL5V跟[9]脚输出REF2.5V,只有这些芯片工作正常了才会有    3M   5M  1.2M   1.8M   待机电压

1631的5M给H8的[36]脚供电3M给H8的[1]脚[13]脚[76]脚[77]脚[86]脚供电H8本身的[143]脚[144]脚RC震荡

H8在供电与RC震荡正常后于[19]脚输出3.3V给南桥南桥在有3M   1.5M    3AUX   1.5AUX   跟电池3.3V正常在接收到H8的开机3.3V开机命令后输出一个SLP-SI低电平有效信号给H8的[115]脚,这时主板处于触发状况,这时开关脚上也有3.3V此3.3V经一个复合二极管跟H8的[20]脚相通复合二极管的另一脚跟PMH4的[32]脚相通
你只要这些电压都正常T40肯定能开机的!

网友:
把C286换一下看看。

网友:
最近几天稍微空了,这块板又拿了出来,取下南桥,量南桥焊盘到晶振的连接,惊讶的发现,其中一根线居然不通,仔细看正反两面,过孔均很光亮,没有发黑的情况,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从焊盘引一根线到晶振,上南桥后,打晶振终于有波了,好大好漂亮的波,按开关键,触发了,但是。。。。。。。。。。。。。电流到0.28就不动了,量CPU供电,0.9V,L9的1.5V输出无,加焊L9,1.5V正常输出,但电流到0.42的样子还是不动。量CPUPWRGD已经有,但PCIRST只有1.2V,重新更换南桥(量到USB的数据线也开路)

触发时明显有短路保护的感觉,一开机电流表就有继电器的保护动作,但电流只到0.54左右。用风枪吹CPU供电芯片ADP3205(四角打了胶),没有变化。更换CPU供电管,还是没有变化,刮胶取下CPU供电芯片重新焊上,开机跑码并顺利亮机。跑测试程序OK

另外,补充一下,机器正常后,量VBIAS是没有稳定的电压的,是一个跳动的电压,晶振两端也只量到180mv的电压,但已经有波

网友:
虚惊一场!!!!!!

网友:
3205是通病,我先看的就是他

网友:
VBIAS         这是什么  信号 ? 本人新手

网友:
这是什么电压        VBIAS    ?????

网友:
南桥空焊了,加焊一下

网友:
板子还没好吗?
查下网卡电压正常不

网友:
楼主虽修好了,但走了不少弯路。换了这么多南桥,就算修好了也没钱。
IBM的板在没南桥情况下是可以开机的(T43以后的不知行不行,还没试过)

网友:
x31 x40的也可以

网友:
神···没32.768居然有S3 4 5#···
得好好研究····

网友:
晶振和USB都开路,这板治了也有后病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真的不知道怎么说妮  知道什么是经验吗 有时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 这次弄好了下次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而且在修的过程中可以学习到之前有些没搞懂的好多东西

楼主我支持你。。

网友(2009-11-20):
没有南桥就没有待机怎么可能开机,你开完乐!

网友:
VBIAS 是  偏置电压

网友:
这二天刚修了一台T43的,没南桥开机过跑正常,到显卡掉电.显卡被我摘掉了

网友:
晶振的阻值早就该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