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19寸显示器求助!!

楼主(2009-10-09):
一台是三星943BW,开机蓝灯,但无任何显示,测到驱动板电压13V 5V都正常,电源高压一体板上的4502C用4606换了,无效,求助,下一步该查哪了!

另一台是优派VA903B,客户拿来时,开机无任何显示,灯不亮,拆开后发现电源初级400V电容爆,桥坏,保险坏,全换新的,电源高压一体板输出空载时正常5V,接上驱动板后,开机1秒即黑屏(刚显示没信号)如此反复,换了一个电源,无效,求助中~~~~~~~~~~~~~~

另本人有2025的驱动板,也有写这个驱动板的编程器,但是,我的存资料硬盘坏了,程序都丢了,请哪位朋友帮帮忙,上传个写驱动板的程序,及这两台显示器的屏驱动程序:
一块是HSD190ME13 -A16         另一块是HSD190MGW1 -A00K

谢了!!!!

网友:
优派VA903B测一下灯管和高压板

网友:
三星943BW 高压电路坏. 高压线圈坏为多
优派VA903B高压电路驱动管坏.

网友:
驱动管坏??????????什么啊

网友:
http://www.wc1000.com/search.asp ... A%CA%BC%CB%D1%CB%F7            程序HSD190ME13 -A16

http://www.wc1000.com/search.asp ... A%CA%BC%CB%D1%CB%F7            程序HSD190MGW1 -A00K      鼎科程序

网友:
三星943BW 能开关机的话一般驱动板没问题,问题出在电源高压板上。测下高压板有没有12V和一个3V控制电压有的话直接改一块四灯高压条上去。
优派VA903B 用单灯高压板自做一个灯管测试器,来测试一下灯管。一根根的测试。看下灯管是否都亮。如果有一根不亮或者很暗那直接换就可以了。
HSD190ME13 -A16    HSD190MGW1 -A00K应该都是D8 30针的

19寸D8 2025.rar

网友:
高压板坏的多,建议换一块..........

网友:
三星的是高压坏。直接改高压条得了。另个也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