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关于P沟道场效应管的问题

楼主(2009-10-09):
一电源直流输出19.14V,  3.16A.为什么2个P沟道场效应管(9435A) .其中一个S极有19.14V,G极有17.62V控制电压.D极有输出为4.65V.   而另一个场管S极有19.14V,G极有18.61V控制电压.D极却为0V输出.按照N沟道场效应管我还以为是输出0V的这个场管坏了,其实是好的.这是为什么呀? 百思不得其解.还有什么叫负极性电压?本人超级菜鸟一个.

网友:
难道就没有人能回答一下吗?

网友:
SG间电压差大时 , 导通 .   电压差小时输出小或截止 .

网友:
P型的管,G为高电压时管子截止。当G极的电压等于S极电压19。14V时管子完全截止。当G极电压稍小于S极的时候管子处于微导通状态。就如你所说当G为18。61时D接近0,当G为17。62时D会有4。65。电压差越大时输出电压也越大,当G极为0或以下时(负电压)D极的输出的电压接近S极的输入电压。各类型的管会有差异。

网友:
谢谢紫色清风 和 张洪水  两位好老师。我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