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台式机 USB 不能用

楼主(2009-10-10):
我客户的一台戴尔360的台式机    故障是开机自检过   但键鼠都不能用   因为此机型只支持USB 键鼠   所以键鼠都没法用   COMS   放过电后  一直是进不了系统   只停留在  F1  进系统   F2  进BIOS   的界面上    本人已经没有思路   怀疑南桥坏   加焊后  不好    USB    的两条信号线对地阻值  相差不大    都在450左右啊    IO  也已经加焊   现在  正处于僵持阶段    换桥  还是  咋整   没有思路了    USB   供电正常    请前辈们  指教一下 啊!!

网友:
沙发现,刷BIOR试下

网友:
桥坏的可能性很大哦

网友:
然后换数据线和时钟线上的电容

网友:
如果你现在插的是前置结口你换后面的试下。

网友:
会不会是板到那里死机呢??有可能的哦····!!

网友:
我也遇到过U口不能用的,那次是供电问题,与U口供电的两个贴片电感开路,不插USB鼠标测供电也不低  都是5V,但是就是识别不正常,后来换了2电感后OK

网友:
又长见识了!

网友:
晕,这个应该是在保修期内的机器!

网友:
接口有没问题?是一个不能用还是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