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不能用

楼主(2009-10-10):
USB接口插上U盘不能用,插入一点U盘灯会亮,完全插入灯就不亮了,电脑也识别不出来;有5V供电,时钟和数据线能跑到南桥旁边;恳请高手指点解决方法,在这先谢谢了

网友:
更换一个USB接口

网友:
我换了,但还是那个样,不能用

网友:
打一下时钟和数据线 看看值对吗

网友:
确定你的U盘没问题么?

网友:
压压南桥看看

网友:
u盘没事,压SB没有变化,时钟和数据正常

网友:
usb不能用,请高手指点

网友:
USB接口有没有接过其它如电扇,LED灯等大电流东西?我的T40用电扇后也出现过这样现象,怀疑是USB供电过载后接触不良,插入一点U盘灯会亮,完全插入灯就不亮时,我测了下电压只有4伏左右,最近较忙,以后再拆机检查。

网友:
打阻值没有?
有5v供电并不代表USB口就能正常使用
诸如 插USB光电鼠 鼠标有光 但就是不动
既然都查线到南桥了 顺手打下阻值吧
为准确判断做个准备...

网友:
阻值是400多,不知是否正常,供电的管也是这么多。

网友:
我是打我A14的阻值,不知对吗,请楼上指点,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