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修液晶,大家帮我看看这个是什么?

楼主(2009-10-10):
如图:

请问黄色的是什么东西,用什么可以替换?我觉得像是个电容,但不知道多大的

网友:
主板线路图上标注C115

网友:
CM1084是场管,下面的电容,容量是10的7次方PF

网友:
是电容啊,容量上面有的

网友:
1084是5V和3V输出的。另外个是电容。很多板上多有的

网友:
上面那个是场管啊,下边的是电容

网友:
1084这个东西多常见啊,一般的主板上都能见到啊

网友:
黄色的是固体电容,坏的可能性不多,一般坏都会有烧坏的痕迹

网友:
不要人云亦云     CM1084  是场管?

网友:
1084是5V转3.3V用的。黄色的是电容

网友:
呵呵!是一个电源转换IC啊!1084后面跟的是转换后的电压,如1084-33就是5V转3.3V,楼主图片上的应该会是5V转3.3V的

网友:
1084是低压差线性稳压器 另外一个黄色的是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