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D笔记本反复听见LOGO声,就是没有显示

楼主(2009-10-10):
华硕Z99D本本,CPU是AMD双核,独立显卡板是NC5200.MOW,北桥是NB7320.S2。开机,电流跑到1.88A时,就能听到LOGO声,并且能反复听到LOGO声,但屏幕就是没有显示,外接也没显示。客户第一次送来,拆机清理一下显卡板,装回就可以正常使用。用了不到4天,客人又拿回来,同样故障。加焊过北桥,桥轻动了,试机,故障依旧。不知是否是显卡板问题??望有此经验的师傅,指点迷津!!拜谢!

网友:
显卡座子是否有虚焊,清理干净,有么就是显卡

网友:
有现成的显卡先换一个试哈
没有就做哈显卡,

网友:
重做没有用的话更换了啦

网友:
接口看过了没有虚焊

网友:
大家的结论,好像都认为是显卡问题,还有别的不同的意见,或原因?

网友:
碰到过,是显卡的问题。把显卡摘了开机应该也是一样的表现。

网友:
是显卡部分功能有没了吧,遇到过一个,做了显卡就好了

网友:
对,摘了显卡,开机表现也是一样的。那你是重做显卡,还是加焊?
这显卡的BGA不知是否好做的呢?

网友:
把显卡卡槽加焊一下,应该就好了,不要急着做显卡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先易后难吗!!

网友(2009-11-20):
显卡问题。这种显卡不好做。

网友:
z
99的机子我也碰到一台啊  都加焊了没用

网友:
肯定是显卡坏了,

网友:
并且能反复听到LOGO声,

这是什么意思啊!!反复重启吗???

网友:
基本是显卡的问题呀,

网友:
lvds 量量看  运气好没准能量到

网友:
换显卡吧   只好如此的

网友:
最后换显卡,一切OK啦,谢谢大家的意见。

网友:
换显卡吧 只好如此

网友:
我今天也碰到一台.....请教前辈们是怎么好的.????一样的故障....听到LOGO的声音。.不显示.外接也不显示。.
显卡拔了一样.................请教前辈们是怎么好的.????

网友:
摘掉显卡也能听到logo声音?

网友:
加旱下北桥, 做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