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t100不开机问题

楼主(2009-10-10):
十一出去玩,刚开始相机还能开机,后来就开不了了,但电池绝对有电,换别人的电池,也是SONY的,但相机的型号不是一样的,电池放进去开机就关机,反复几次都是这样,现在不管怎么样都不开机了。

我对相机不是很熟悉,基本上就是不懂,看看大家对这故障现象有什么看法。

网友:
不能开机的可能性有很多种,,,如果你自己有动手能力。。。请将机器拆开面盖。。。在电池的触点里接上外接电源,。,看待机电流是多少。,。。正常的话应该是0。00--0。05---0。00的一个跳变。。如果无该动作。。。应该是主供电部分出问题了。。。
还有,不能乱用别人的电池装到你的机器里,特别是机器型号不一样的情况下,SONY的机器都比较麻烦,电池有写码的,会识别机器,有可能好的电池装到你那里试试,你的机器用不了,回去朋友的机器也用不了啦,这并不是危言耸听,我亲自试过的。
根据你所描述,别人的电池放进去就开机又关机,基本电路是正常的,还有我就想知道,你所说的开机又关机,请问:开机的时候LCD能否看到图象??开机指示灯是否会亮?出现什么情况后就马上关机??
现在用朋友的电池也不能开机了??如果你不是维修行业的话,,,请别自行拆机。。。尽快拿到附近的数码相机维修点,,以免进一步扩大故障,,谢谢。。。

网友:
怎么回事呢???不回复了??机器修好啦??还是我没帮上忙啊???

网友:
我的一个SONY DSC-S600也出现了不开机问题。原来使用一直正常,暑假里放假没用,开学后使用时开机,放入电池后开不开机,以为是没电了,就重新充电,充电后开机,镜头刚想打开,但马上没反应了。换好电池还是没反应。现在镜头盖也合不上,镜头也出不来。对数码相机不懂,想请教版主,它是不是电源电路有问题了?如果修大概需要多少银子?
谢谢!

网友:
楼上这个情况要机器在手才好判断,因为镜头能动一下,可以判断基本电路是正常的,但是动一下就掉电了,就不好判断了,相机内部有很多检测的电路,任何一个电路发生故障,也会出现该情况,

如果你有动手能力并不怕修坏的话,你可以先将机器拆开,一边上图片一边将你发现的问题发上来,我在晚上八点后会比较多时间,可以一步步教你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