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快478主板上CDCPU 求助

楼主(2009-10-10):
我有一块478  杂牌的主板  开机时CPU 没有发热  结果一查MOS管 DS极对地 短路  把MOS管 全部 弄下来  结果MOS管 是好的 没有短路   量了下 还是短路结果拿了 CPU以后 下管 ,MOS管 不短路  CPU是 赛扬D 2.66的   换了几个 CPU都是这样    换上去下管 D极就是短路 拿了就不会 请教各位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你测的应该是下管D极!一般几O会叫的 ,其实这个正常的,更换个电源IC看看吧!还有你的CPU最好换上C2.1  2.66主板可能不支持

网友:
上了 U以后  没接 MOS管 也短路 D级 这样感觉 奇怪呢  上了 CD 2.13  2.26  2.66 U都是这样的  奇怪  不上U D 极 对地阻值 有56十欧  感觉奇怪

网友:
有什么奇怪的,每个板子都是这样的,因为cpu本身的二极体质就很低,主要是为了减少cpu在低电压高电流的工作情况下浪费更多的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