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5寸液晶显示器MCU问题··

楼主(2009-10-10):
今接到;一台HP机子;;开机按键没有反应;;开后壳;12V   5V 电压正常;
             查按键供电电压1V ;;明显偏低了;;查线路;跑到一个<ST7FLCD1G9M1>的4脚里面;;这个芯片应该就是这个显示器的MCU  ,把芯片拆了;;亮白屏;;按键有5V电压了;但是没有反应;灯也不亮;;我想请问下;;这样的情况下;;是不是可以切认是这个MCU芯片坏;或者这个程序坏;;····应该怎么样处理;;那里有这个芯片卖···

网友:
为什么没人回答你?
因为提问问题不清楚,显示器没有具体型号,也没个图片,让人去猜谁愿意去猜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抱歉;;我马上去补上;;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