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L1916W A电源板烧糊样 图图图

楼主(2009-10-10):
接一SB 同行 客户  送修 一台 液晶显示器 , 之前 来 问 有没有圆筒的保险电阻 ,给了 一个 ,没修好 ,送过来 ,以下样子,我都服了 ,,都什么拆的啊,至今没想明白 , 检查一下电源板, 烧保险 烧热敏电阻 桥堆估计也挂了 。现场图:

想问基地的朋友,更换电源板 应该没多大问题,这种型号电源板 715G2539-4-LEG 可以用什么代换?  急急急

网友:
一看电源板就不是原装的,从电源板到驱动板的供电是插针式的接口,图中是排线,而且里面的剪过的痕迹,说明是想改板,显然电源板烧过了,最好是换电源板了。

网友:
原装板是这个样子,通用板也可以用,但要跳线。有点麻烦。

网友:
请楼主删除一个,不小心发了两次。

网友:
楼主是不是要多收他点钱

网友:
你可以改成12V电源供电啊。多接个高压条一样可以用的。不一定要改一块电源板进去的

网友:
电源板改用的电压一定要一样,要不然会出问题的]

网友:
将输出到高压部分的12V断掉,找出ADJ和BLON,去掉后级电路.将12V和ADJ及BOLN接入新装的高压条接灯管.

网友:
楼主的这位同行真是够野蛮的了,拆机一定是玩暴力了

网友(2010-01-07):
3楼发的那块确实是原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