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845PE 关机风扇转

楼主(2009-10-10):
有一块杂牌845PE的主板开机使用一切正常.但是正常关机的时候电源风扇都关了.但CPU风扇还是在转!换过IO 是W6327F-AW的.请教!

网友:
刷下BIOS,换IO,你确定换的IO是好的吗?

网友:
刷bios了没哟

网友:
谢楼上的.现在好了!

网友:
换了BLOS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