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G 三星硬如何修复坏道

楼主(2009-10-10):
小弟,硬盘维修新手,诚心要多学点ISA3000的使用 ,刚好 碰到 一个硬盘很多坏道的,三星80G IDE 接口的, 恳请高手说明一下怎么去修复 ,方法等之类的 ,谢谢。
三星
硬盘

网友:
三星的盘,我还真修了不少。我是用PCI3K修的,ISA的没用过。三星的盘一般出坏道,如果少,你就直接用轨的形式写到S-LIST,如果多恐怕就要BURN-TEST

网友:
这个很复杂呀

网友:
三星 不会搞啊

网友:
用PC3000自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