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断crt显示器行管的好坏?

楼主(2009-10-10):
怎样判断crt显示器行管的好坏?测量什么数值为正常 什么数值为损坏。
显示器

网友:
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BC、BE正向通常在400-600左右,反向无穷大,CE正向无穷大,反向无阻尼的无穷大,,有阻尼的400-600,具体的用的测量设备不一样,数值会有差别,多测就清楚了。
有些特殊的管子,可以用好的对比测量,这样比较准确。

网友:
行管常见坏了的都是直通的,一般一打表就开叫,就坏了。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好的跟坏的对比着量
量多了就知道了啊

网友:
主要打E极和C极 不会通的
实在是判断不了 就拆下来测试 、 B,C,E三个脚都不会通的!
和三极管的阻止差不多

网友:
在线测只要测CE、CB就可以,如有阻值很低一般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