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15PL-A2跑D1

楼主(2009-10-10):
今天接到这么一915PL精英主板···上电跑D1,经过检查供电正常··发现给内存供电场效应管·D级输入3.3左右··S级2.9明显不正常··正常时2.5左右
G级控制电压4.6左右··感觉不正常··发现这个G级控制电压又一个 G8358S的芯片控制··请问一下G8358S芯片 时起什么作用 哪个可以代换

网友:
上CPU和内存后 供电又是2.57正常了··郁闷··

网友:
你测一下U口看一下啊 是否短路   这个板子一般不跑马  你全插上测试一下看亮不亮

网友:
U口阻值供电都正常··内存供电也正常··北桥供电也正常···郁闷了··压CPU和北桥没反应··

网友:
我要是你就先刷BIOS,再不行就加焊CPU底座

网友:
已经解决···大家分析一下我如何解决的··太郁闷了·· 晚上时候给大家公布结果···

网友:
LZ请不要卖关子,,不跑码来去也就几个方向,,精英主板爱出问题的地方一般是CPU座,桥虚焊,电容鼓包

网友:
汗··清空CMOS换了个高频率CPU 自动好了··不过现在又有新毛病了 自动关机··还在修理中··

网友:
我也修过此板,是cpu虚焊,加焊后,用cd 3.06cpu怎么点,都跑c4。后来用p4  3.06cpu点板就可以了。因为是过渡时期的产品,内存是ddr一代东西。有好些cpu不支持的

网友(2010-01-08):
加焊775座,电压就会掉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