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PLD通病

楼主(2009-10-10):
945PLD 通病。
兄弟们,总结下这板子一般的问题。。。 和解决方法。
我遇到两块都是 CPU温度高。。 开机不稳定。。

网友(2009-12-16):
发热量大,加一个好点风扇不就解决问题了,我都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
cpu主供电不稳定

网友:
听VOCRE 的电感有没有异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