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S供电问题

楼主(2009-10-10):
有块815的板子COMS不保存,查了是没有供电,可以直接从跳线那加电过去吗,对其他不会有影响不,谢谢

网友:
应该可以的,也需要时间来考机

网友:
一般不会好使  的看是拉低  还是没有供到电(这个可以直接加)

网友:
现在直接跳线接后COMS是保存了,外接USB不能用,后面板的能用。不知道是不是那接那的影响,我看了下线路那COMS供电是经南桥过来的,不知道是不是南桥快挂了

网友:
南桥可以打AD线试一试

网友:
估计可能是南桥,你的U口不能用可能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