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8533-X点不亮

楼主(2009-10-10):
华硕P48533-X点不亮,但是复位灯常亮,测量时时钟没有电压,换了时钟和I/O还是一样。希望修过这样问题的大哥们指点一下。

网友:
CPU核心电压 内存电压 桥供电是否都正常??
我记得这种板子的BIOS 芯片容易坏好像是个通病

网友:
电压都正常,只有时钟没有电压

网友:
有示波器的话,看看时钟正常不,,测时钟不是用电压来看的

网友:
来看下 刷点分 一会下东西!郁闷 不让下!

网友:
换个南桥试一下~

网友(2010-09-10):
我也有一块一样的板子

网友(2011-04-06):
有没有图纸呀  发上来看看

网友:
测一下南桥试试

网友:
时钟的使能脚信号正确不?一般在时钟附近有一个三极管,是控制使能信号的,有时候容易坏。

网友:
由复位电路工作条件查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