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 跑码3秒掉电!

楼主(2009-10-10):
DELL D600 跑码3秒掉电!不过有一次可以显示~~开机的时候测试电压正常,没明显的短路迹象,内存槽加焊过了。现在没路跑了。有哪位修过这个机器的分享下经验吧~谢谢
掉电

网友:
D600不看代码。看开机板上的灯怎么闪

网友:
你把灯怎么闪说出来

网友:
开机所以灯闪一下就灭了,但可以看到板还在跑码!

网友:
开机板上不三个灯吗,看看开机是第几个灯先亮的,

网友:
我修过的一种情况是CPU共电的上管性能不好.换了就好了

网友:
这应该是明显的短路故障吧 建议自己好好查查

网友:
你提供的信息不全面,待机电流多少?跑码多少?

网友:
三灯灭有内存 跟显卡的可能性 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dell 的例外 dell的机器自检未结束都掉电 根据楼主描述的应该是cpu未工作
加焊cpu电源管理芯片 查芯片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