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FP92W显示器厂标有些花,然后白屏

楼主(2009-10-10):
此机上电能显示BENQ厂标,只是图像有些花,夹杂着白格(非常微小,看不清),而且有一条横线。然后渐渐变成白屏,接上信号,指示灯能变为绿色,但是依旧是白屏,现在就是怀疑是驱板或是屏电路的问题,麻烦大家帮我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
电源板上的电容,已经检查过了,没有鼓包的.
如果用通用板的话,按键部分又不太好改,真是麻烦.

网友:
先用通用板点一下,确定是屏的故障还是驱动板故障。

网友:
你还不如先把电容换了在看。有的电容不是爆了才是坏的哦。。我也修过明基一种19的,型号我没注意看。电容爆了就会出现和你那个一样的问题。

网友:
要不你在把屏线刮一下。是刮接屏的那边。在洗板水洗一下。

网友:
首先要明确维修的思路:
第一、跟换电源上5v、12v、(14v)、3.3v上的滤波电容,看故障有没有好,如果没好下一步。
第二、查屏线有没有接触不良(用刀片刮下连接针或用酒精擦),如果还没好 下一步
第三、查屏接口电路板,打开屏上电路板 查接口上保险后的滤波电容(贴片的),还有就是升压二极管电路后面的滤波电容(贴片的)。
在维修的时候可以维修思路要清晰,分段排查故障,一般要把点屏的配件配齐:通用高压板 、通用驱动板、等。

网友:
主芯片坏了也会这样,

网友:
电源板上的电容已经全部更换,无效.
试用通用板点屏,依旧白屏,难道真的是屏电路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通用板点屏要选好屏线和屏程序,刷错程序一样白屏.

网友:
此机用的是AUO M190PW01的屏,5V供电,屏电路板上的3.3V,1.8V均正常,贴片保险及电感均无断路,贴片电容没有烫手的.升压二极管负极电压为4.4V,似乎没有升压.升压IC为MAX1518BE
只是屏主芯片AUO-030有些热,手在上面放不住(烫手).是不是它坏掉了呢?

网友:
好吧,那我再换几个程序试下.

网友:
明基的显示器不是坏的很多的么    套个屏就知道了
有时候主板不好找,那就找屏试哦...

网友:
回楼上的,手头还真没有这样的屏.
我又重新写了几个通用板的驱动,都是1440X900WXGA的,接上都是白屏.难道真的是屏电路的问题?

但是我不明白的是,如果是屏的问题,应该是什么都不能显示才对,
为什么用原机带的驱动板,可以显示一下BENQ的LOGO,而通用乐华RT2025板,连提示信息都不显示?

网友:
手放在上面 不能放那就有问题  啊 先解决好他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