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865GV-M不跑数

楼主(2009-10-10):
接隔壁同行 送修 一块 865精英板 型号:865GV-M ,跑00 ,换内存 换CPU,还是不跑 ,,测量个电压都正常,有遇到情况的朋友给与支持一下。不会都是座子和桥之类的吧
cpu

网友:
U假负载打AD值

网友:
打了正常 还是不行

网友:
假负载测一下电压,从维修流程开始,供电时钟复位检测一下

网友:
你是说一上电就是00吗?供电都正常,有复位吗?

网友:
不跑码的 你上内存干嘛 。
请问你说供电都正常 。你都量了哪些呢?
供电时钟复位。总线。BIOS.都会导致不跑码

网友:
如果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刷下BIOS看看呵呵

网友:
用手摸一下,看哪一个芯片发烫,就换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