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B1900加电不亮机

楼主(2009-10-10):
一台康柏B1900笔记本电脑,加电后电流抖两下然后停在1。1A左右,插不插内存抖的几乎一样,供电测过了正常,分析不准是北桥还是南桥还是BIOS,有没有朋友修过此类故障。北桥地址线和数据线对地打阻值也也没有明显差别

网友:
挤压大法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挤压大法已经试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已搞定,是北桥问题

网友:
做的BQ吗?
记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重做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