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是主板问题 高手进? 徽标死机&开机花屏

楼主(2009-10-10):
有a主板故障为:

开机进入WINDOWS欢迎界面就死机(画面停止在欢迎界面)?怀疑系统有问题,重新安装 GHOST跑完后,但安装不到二分钟也死机,试了N次死在相同地方,怀疑硬件有问题,更换硬盘、内存、显卡也不能排除,最后怀疑主板有问题,CMOS设置没有问题,用电脑检测卡显示45,请问什么问题? 南桥并无发烫现象。

b主板故障为:

开机后滴的一声,然后显示器一片雪花(花屏了),有时候直接显示上半部分,下班部分不显示,好像被东西挡住一样,检测卡显示4E 。请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
A,试换一个版本试一下。再不行就用一步一步装了。实在再不行是主板的问题。
B。应该是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A板查查北桥跟U座
B板你没说清楚用的是集成还是独立显卡,集成的话换条内存试试,不行就是北桥,独立的话换显卡试试

网友:
您有够懒的,要不就是外行人。。。

网友:
确实是外行,主板学习中.....看到了你的批评,却没看到你的答案!

且 感谢楼上三位朋友的解答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我试试